单片机应用到工控中去

楼主(2005-02-21):
单片机工控板应用到工程中去,大家有时间可以看:http://www.ekong.zj.com

楼主:
DXn系列单片机控制板简介 DXn系列单片机控制板是以AT89系列单片机为核心的、构建一个简单、实用、易用、可靠的单片机的工控硬件平台。满足哪些具有单片机基础的工控技术人员使用,适用于哪些输入输点数小的控制场合,在小的应用场合完全可以代替小型的PLC,同时也具有PLC的一样的灵活。DXn系列单片机控制板的输入输出都是直接面向单片机的I/0口,处理的对象是开关量,这就决定了应用程序就是逻辑关系,对会单片机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比较简单、直观的。 DXn系列单片机控制板开发的需要的工具 DXn系列单片机控制板的核心是单片机,这样就要求用户会MCS-51单片机的汇编语言或能用C51编写程序,同时还要有一台编程器。为了方便现场的调试,还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 DXn系列单片机控制板的使用方法与技巧: 一、输入输出的定义与使用 DXn系列单片机控制板的输入输出都是直接对单片机的I/O口的操作,没有使用扩展,同时I/O口可以直接进行位操作,所以对I/O的输出就是直接的置1或清零,为了适应使用PLC的习惯,可以用伪指令把输入输出I/O口定义为X0、Y0的形式,在程序的开头做如下的定义: X0 EUQ P1.0 Y0 EUQ P3.0 这样你才程序中直接对Y0置1与清0,就是对P3.0的操作,如下 SETB Y0 等效于SETB P3.0,Y0没有动作 CLR Y0 等效于CLR P3.0,Y0输出,继电器吸合 当然,因每个人的实际情不同,你也可以定义为你自己习惯的名称或要控制对象的名称,这样更好的理解程序,编制起来更直观。 二、单片机控制系统中用到的中间继电器方法(PLC中的M中间继电器) AT89系列单片机有128个可直接寻址的位单元,可以使用位单元来代替中间继电器,哪一个位的置1,就表示该位的所表达的中间继电器闭合。为了同PLC与继电控制系统的习惯相适合,可以在程序的开头定义成M0、KA1,如: M0 EQU 20H.0 KA EQU 20H.1 定义好了以后,如果在程序中用到中间继电器,哪么,就直接对M0置1,清0或判别M0是否闭合。如: SETB M0;置1 CLR M0;清0 JB M0,RET;跳转 三、时间定时器的实现与使用 工控系统中,时间定时器是一个常用的元件,定时的时间不一样,但AT89单片机最多只有3个定时器,定时的时间也比较短,在好多场合可能不适用,而且数量也不够,所以我们要从软件上实现多个时间继电器,我们的方法如下: 用一个定时器连续产生一定的定时时间,比如0.01秒,以后需要用到定时器的时候,就是以0.01秒为基准,对其进行计数,如10S=0.01 X 1000,为了达到更长的时间,可以用两个字节存放计数值,这样组成16位,最大时间就是:65536 X 0.01=655.36秒,如果需要更长的时间,可以用四个字节组成32位或让定时器产生0.1秒的时钟基准,也何以更换更低的晶振达到更长所需的时间.一个定时器需要两个位,一个位用来表示启动定时器,另一位用来表示定时时间到,两个RAM字节组成16位,用来存放计数值.下面我以一个使用三个定时器的例来说明具体的实现方法.

网友A(2005-11-20):
在实际应用中如何?有没有试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