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大家,S7-200的PLC与PC机的组态如何实现啊?

楼主(2005-02-21):
新手问大家,S7-200的PLC与PC机的组态如何实现啊? 谢谢!

网友A:
通过软件寄编程电缆实现!

楼主:
谢谢bfhy:但我想问的是用‘WINCC6。0“或“组态王”等软件哪种可以,或是其它的软件。

网友B:
一般的组态软件都支持

网友C:
组态王可以实现直接通讯

网友D:
用组态王就可以了,我现在用的就是组态王,一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