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求助

楼主(2005-02-21):
请问各位大哥:三菱晶体管输出型的PLC的输出端能否用来接普通的24V继电器的线圈,多谢指点。

楼主:
多谢大哥,再请教一下,继电器输出型的能否直接控制伺服驱动器而不加定位模块。

网友A:
晶体管输出型的PLC的输出端接普通的24V继电器的线圈要在线圈两端并联一只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