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伺服

楼主(2005-02-21):
MRJ2S-100A,上电显示AL.33,意为过压,测直流母线电压为300V,正常,制动电阻也正常,请问是不是电压检测部分出问题了?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假如是电压检测部分出问题的话在PCB上的哪部分,请帮忙为谢~~

网友A(2005-11-24):
电机减速时也会产生过电压,你参数设置合适否

网友B:
这个故障的伺服,我修过,跟减速过电压扯不上关系.此故障为电压检测部份故障所致!请这位仁兄查查电压检测回路的电阻及光偶

网友C(2006-10-23):
   同意DACK的說法,基本上是這個問題,我也有碰到過。

网友D:
是啦是啦,这块三菱元件选择方面不佳

网友E:
可能是放大器坏了,或是你的内置再生電阻或再生制動選件接綫不良或者是斷路

网友F:
换一个驱动放大器试试看,如果故障依旧,检查一下电机的编码器及连接线,说不定是连接线有问题呢

网友G(2006-11-29):
同意楼上的,有条件的话来个交换测试,因为你测试出来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最擅长的就是交换测试咯,呵呵~~

网友H(2009-10-25):
大家好,请问哪位有MRJ2S伺服放大器的通信协议?传一份给我好,急需啊jykplcdz@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