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系列的通讯问题,哪位大虾进来帮我看一下。

楼主(2005-02-21):
我们公司做了一个项目里有一个s7-200和一个s7-300的plc,选了cp340进行通讯的,哪位用过这种通讯请指教。如果这种方法不行,有别的方法吗?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液位计是232通讯的,还不能主动发数据,请问怎么想PC穿数据呢?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不过要自己编通讯。

网友B:
mpi, 300和200也能连

网友A:
我正做一个用340传送程序的plc工程,用起来感觉不如200的串口好用,200,300要自己做传送协议,不过200能好做些。

楼主:
300上只有一个通讯口啊,怎么连,不行的,300那个口用在和电脑通讯上了。

网友A(2005-04-28):
用341/340通讯模块。

网友C:
许多具有通讯功能的仪器仪表,它在和PC机进行通讯的时候,都是作为从站的。作为从站的设备在和主站通讯的时候,都是由主站向从站发一个命令侦(按一定格式排列的字符串或者字节数据),然后从站向主站反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