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关于起重变频三菱A540制动电阻的选型

楼主(2005-02-21):
关于三菱变频器A540系列用在 起重设备上 电阻的选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根据起重的占空比来进行选型。安川变频器在起重行业应用比较广泛,是这样选型的

网友B:
有100多只100欧姆/600W、200欧姆/400W波纹电阻器、阻燃导线、IP20防护等级电阻箱(工程结余),现低价出售。 0755-26180286

网友C:
枫zi:占空比什么意思,速回

网友D:
占空比指的是设备使用和空闲的比例

网友E:
建议用RNW无感电阻,电容更大,没有电磁干扰,全无机材料更安全可靠.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13851793305 025-58840166 谢伟彬

网友E:
建议用RNW电阻.理由: 1.无感-不会产生电磁干扰 2.材料热容大,制动效果更好 3.全无机材料,不失效,安全可靠 详情请与谢伟彬联系:025-58840166 13851793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