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数据远传方案

楼主(2005-02-21):
请问各位:采用GPRS/CDMA进行数据远传,用数据流量方式或者用短信息方式来进行数据传输有什么区别?在设备,系统结构上有什么不同?我没做过这一块,只参考了一些资料。我的邮箱:wdh8361016@126.com.

网友A:
收费不同,短消息按条收费,对用户来说运营费会比较高,流量方式具有比较大的优势。 结构方面都可以采用 采集器+DTU 的方式来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
是啊!谢谢您,那么在数据接收监控这部分,如果采用流量方式,我可以通过Inter网接收数据,我们公司已经有联通的光纤网络了;如果采用短信息方式,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网络这部分,而采用配套的接收器进行数据接收。短信息方式造价比流量方式的造价低,是否就是因为不需要光纤网络的原因?

网友B:
同问,求教大虾!

网友C:
采用GPRS包月现在也很便宜了,配套我公司RTU在某直辖市路灯监控项目中,一个数据点每月才25元人民币,当然已上了两百多个点,项目总共大约两三千个点。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如果是流量方式的话,还需注意在中控室服务器端软件设置,这跟和下位机连的GPRS/CDMA设备是有很大关系的 1假如下位机连接的是一个串口GPRS设备,由于GPRS网络只支持TCP/IP或UDP协议数据传输,而你要得到的是一个串口数据,那么在中控室服务器端必须要做软件解析数据的工作 2假如下位机连接的是一个以太网口GPRS设备,那么中控室服务器端则不需要做任何软件解析的工作,只需要做具体项目的监控软件就可以了 如果是短消息的方式,那么中控室端服务器只要连接一个GSM MODEM的设备,插上SIM卡,专门用来接受和发送短信就OK 以上设备,我公司全部都有提供,如果感兴趣可以与我联系 =============================== 北京映翰通 http://www.inhand.com.cn 010-82641461 彭劲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