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搭建一个LonWorks最小系统的最简单方案

楼主(2005-02-21):
单台设备通过LonWorks与PC连接 我的设备有Lonworks的适配器,是双绞线的 自己不做开发,只要PC能和设备通讯即可 我知道的方法是: ilon10+LonMaker或 PCC-10+LonMaker 这两种那个比较好? 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案吗?(比较便宜的) 多谢!

网友A:
NIC709-USB+LonMaker现在是一种比较主流的应用,同时适合于台式和笔记本电脑,不仅实现pc与设备的通信,同时具有网络协议测试和诊断功能。 NIC709-USB:具有MNI功能,是世界上最快和最通用的EIA709网络接口(L-Chip芯片,非Neuron芯片),接口收发器:FT-10/RS485/TP-XF1250

楼主:
多谢。 LonMaker 价格会不会上万? 我对性能什么的没有要求,能连上就可以了,NIC709USB贵不贵呀:)

网友B:
单台设备通过LonWorks与PC连接: 1、设备的通讯接口具体是 tp/ft-10? tpt/xf? 2、系统集成的要求不难实现。 不用ilon产品: 找吴老师买块pclta-10的卡。然后我给你一个应用软件 就可以访问设备的网络变量。 可是你的集成软件是什么???接口??? 要不用dde得了。。 用ilon产品: 咳。。。。 [送战友 踏征程 默默无语 两眼泪 耳畔响起驼铃声] ilon10的话还是需要接口软件的支持。版本>3.0 ilon100的话用web server 还是要看你的集成软件的接口。 ilon10的话还是需要接口软件的支持。

网友C:
pcc-10+lonmaker笔记本 如果是台式机可用PCLTA-20+lonmaker 有需要lonmaker请和我联系,价格可以商量!!!jjxh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