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选型

楼主(2005-02-21):
有10个模拟量输入,想接触摸屏,不知选台达的哪一种型号的PLC和触摸屏,请指教

网友A:
还有要加扩展来实现10个模拟量输入功能,有04AD-H及04AD-S,而主机就要看你程序大小及整体功能要求而定了,有ES-EX-SS-SA-EH机型都可以选择.

网友B:
你可以选用3个04AD模块就可以。 台达的触摸屏按照大小来分有5.7寸、7.5寸、10.4寸 其中5.7寸有灰白和彩色两种

楼主:
好啊,我想用台达PLC,接触摸屏,用通讯带5台变频器,应选哪种型号

网友C:
台达全系列PLC都可以,他们都是双口通讯。按自己点数配就好了。 ES便宜/SA方便/EH强大。人机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