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求助

楼主(2005-02-22):
丹佛斯2800通电不带负载,在不启动和启动两状态下,几分钟异常显示,右起第二数码管都会随机出现0,5等显示,同时可听到内继电器动作声.请教各位,此故障可有那部分引起?

网友A:
丹佛斯变频器指定技术服务中心:青岛北方电子有限公司0532-3811796

网友B:
上面的控制板坏了,你换块板子看看

网友C:
05好象是过压抱警,应该是检测电路故障,也许是楼上所说,检测电路故障可以修复,主控板就只有换了,028-84370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