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设备如何通过ADSL上网?

楼主(2005-02-22):
串口设备,具有RS232、RS485,自定义的协议,如何通过ADSL上网,将采集的数据提交到远端的SERVER端?

网友A: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由 ADSL 上网时使用固定 IP. 再由 Server 端主动连到 device 端取数据. Internet Embedded Controller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188/752n.htm

网友B:
先确定远端是在哪里,如果是私网,那就比较麻烦了,必须通过一台服务器转。 数据采集端由于采用adsl拨号,无法去得固定ip,应此,必须通过其他方法。 方法有很多种,就看怎么使用。有一点需要确认的是,两端设备必须有一端有可以固定的地址。

网友C:
因为ADSL 的IP地址是不固定的,所以如果终端点数不多的话,建议使用动态DNS。

网友D(2005-03-31):
楼上的深圳桑荣,你说的动态DNS怎么用,能不能详细说说,具体用什么方法怎么用,还是用什么软件来实现,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适合与没有固定IP地址的个人电脑建立固定的网站。。。谢谢回复, 另外对于楼主的问题,我认为如你的从机一方是计算机的话,可以获得本地分配的固定IP地址,然后发送给服务器,然后在反象读取数据,,,,这样似乎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E(2007-12-05):
串口adsl集成串口转以太网服务器是最佳解决方案:http://www.mestechs.com.cn/industry.html
何育文:13332938083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大道山东大厦B座603室
  邮编:518054
  电话:0755-26410170
  传真:0755-26415264
  网址:www.mestechs.com.cn
  市场部邮箱:sales@mestechs.com
  生产基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凯虹第二工业村B2栋

网友F:
MOXA的Nport 6000系列,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如果有兴趣可以到MOXA的网站 www.moxa.com.cn看看,当然也可以跟我联系 yifanme@hotmail.com

网友G:
利用路由和串口服务器(TD-2000R)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