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告急!组态王与三菱Q的Q01CPU的232怎么就连不上啊,谁来帮帮我.

楼主(2005-02-22):
我的PLC已经和编程软件连上了通过那跟电缆走的COM1口,参数这样设的:波特率:9600 起始位:1位 奇校验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组态王的设置是: 波特率:9600 奇校验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RS232通信方式. 地址设的0. 上次我的A系列的就连上了 还自己焊的电缆 为什么Q就连不上啊 快帮帮我 急死了.

网友A:
找力控技术问一下 ,这两家的软件大同小异,一通皆通。 ---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力控,所以我这么说。 010-51655318。

网友B:
Q系列的PLC与组太王通讯有专门的驱动程序你可以问亚控的要

楼主:
楼上的老兄 谢谢啦 我去要要看

网友A:
我恐怕这不仅仅是驱动的问题 --- 否则他早就通上了 --- 最好是找个有耐心的人慢慢讲讲。 组态软件的驱动都是按照设备的协议做的,同羊的设备,同样的协议,两家的驱动就是想差,也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