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485只能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5-02-22):
pc通过232-485转换模块和单片机通信,转换模块可以自动控制数据方向,485通信芯片用max487,RE端接地,DE端接VCC,但是485只能发送数据而不能接收数据,不知为何,请指教。

网友A:
转换模块式你自己做的?不是买的吧,因为我没太看清你的意思 如果487是单片机方的,那么你是不是把re,de接一起用单片机控制,再看看,因为我没像你那样接过,不清楚你为啥那样子接

楼主:
北山猴子,你好,转换模块是买来得,说明书说是可以自动控制接发数据方向,487是单片机方的。RE DE这样接是想不用单片机控制直接接收和发送数据。

楼主:
改了电路,将RE和DE接在一起由单片机控制收发,仍然是只能发送数据,接收不到数据,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RS-485 的收发是共用 Data+, Data-. 所以送出 data 后, 要尽快将输出端 disable 掉, 才不会干扰接收端. 送出 command/data 前, 建议 delay 一个字符的时间, 避免对方的输出还没 disable.

楼主:
谢谢GaryLin,今天换了一块487,可以接收和发送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