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intouch汉化

楼主(2005-02-22):
我需要将原有的intouch应用程序中的英文字符改为中文字符,请问该如何操作。 系统环境:windows NT 4.0 英文版 intouch 7.11 英文版

楼主:
我的e-mail: mov_asm@sina.com

网友A:
用开发版打开程序,直接修改就是了

楼主:
操作系统和intouch都是英文版的啊!认不认中文字符?

网友B(2005-04-14):
可以试试中文平台,早期的“中文之星”之类的,找一找,应该可以的。我用过过WIN3.1(英文版)+INTOUCH5.0(英文版)+中文之星。效果还可以。

网友C:
重装NT4中文版,要中文版,最好能安装intouch 7.11中文版. 以避免不必要函数处理上麻烦.

网友D:
如果是程序可以使用exescope软件修改资源文件。 如果是工程文件。则可以在计算机的控制面板中通过修改国家与区域设置就可以显示中文了

网友E:
只有cj的答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