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Easyview500的画面需要什么样的格式

楼主(2005-02-22):
各位大哥,兄弟我在此给你们拜个晚年了。年还没过完,就开始上班了,所以头疼的事情又来了。年前我就在弄触摸屏,可过了一个年,仿佛又回到了起点。又啥都不会了。我想向各位求教触摸屏的画面比较生硬,从外处剪贴的画面,要如何转换,才能使easyview500接受。简言之,要转成什么样的格式。

楼主:
真的迫切希望各位大哥能帮小弟走出困境。 触摸屏本身的图库很有限,而且位图不好看。我就从网上下了些好看的图,想添加到图库之中,可不知改如何添加。因为从网上下下来的那些图的格式在EB里打不开,所以我希望各位能人志士能告诉我需要将那些图转换成何种格式,才能添加到EB的图库中去。我谢谢你们了。帮小弟这个忙吧。

网友A:
先要把要传达的图转换成16位的*.BMP, 再加入到500的图库,再用静态图调用. 不过还是不好看,像素太低!

网友B:
我是做easyview触摸屏的,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商讨。 0510-2600806-804

网友C:
请教: 我想在一台由三菱FX(2N)PLC自动控制设备上增加一台触摸屏,基本型号选用(彩色)MT500系列.对选型及对应接口有否特别技术要求,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D:
XHW:MT500全系列都适用于与FX2n通讯,MT500的485口连接到FX2n的cpu通讯口即可。 而且通讯线可以自行制作(MT500说明书有详细资料提供)

网友D:
楼主:你可以用16bit以下、256色的BMP图片。 如果觉得颜色不好,可以使用Print shop,调用MT500的颜色配置,对图片的颜色进行修正。 可以达到最完美的效果。 颜色配置的文件我这里有,mail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