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怎样开机就打开一个intouch所作的工程

楼主(2005-02-22):
小弟在现场遇到这样的要求,客户要求我们作得工程,每次开机都要自动运行到操作界面,我不是太会,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二。还有一个问题,怎么在注册表中修改才能使启动开始菜单的那个“键”(键盘左下方的那个键)失效?就是说,怎样才能使只能用鼠标启动开始菜单?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把intouch应用程序的主程序的快捷方式加到启动组中即可。 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intouch8的话在特别->配置->windowview中设置屏蔽即可。低于8.0版的话就要找intouch提供的kbfilter开发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