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关于变频电机

楼主(2005-02-22):
请问变频器所拖动的电机是一般的常用电机吗?(50HZ)若电机铭牌为50HZ,我所设最低频率不能低于多少?才不置于烧电机?

网友A:
一般常用普通电机就可以用,最低频率一般不能低于20赫兹,否则因转速太低而散热不好严重的烧电机。13583720305王先生

网友B:
正常的工作频率不能太低 否则会造成楼上所说的情况 但是最低频率一般是指可调的最低频率 可以设为0的

网友C:
如果给普通异步电动机加装一个单独供电的冷却风扇,最低频率可以降到10赫兹左右。工作时可以用手试试电机外壳温度,以防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