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操作界面为何会自动关闭”

楼主(2005-02-22):
请教各位大侠, 在授权的情况下,为何WINCC操作界面最近经常会自动关闭,前面一年多时间使用都是正常的。而且是在OPERATER权限下自动关闭的。。。。 急向各位大侠求救。 不甚感激。。。

楼主:
没人帮我呀,真是急死我了

网友A:
兄弟,描述问题时要说清楚.如我没猜错的话,你的WINCC是5.1版本的是吗?同的,在你的电脑上另外还装了STEP7_5.2编程软件是吗?若真是这样,你应该把STEP7_5.2安装盘上的WINCC5.1HOTFIX 2 ASIA软件也安装.如此以来,你的WINCC5.1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如果不是WINCC5.1则要看你具体安装哪些软件了.因为SIEMENS的软件在安装时是要讲究技巧的. 不知以上能否帮你?

楼主:
多谢OWENS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