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求助:调用PCC系统时间的方式

楼主(2005-02-22):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调用PCC2003的系统时间?现在我需要做一个时间段内的控制,最好能将系统时间中的分和时单独的提取出来,谢谢!

网友A:
SYS_LIB库里的RTC_gettime读取时间,RTC_settime设置PCC时间, 时间放在一个结构中,该结构成员: UINT:year; USINT:month; USINT:day; USINT:hour; USINT:minute; USINT:second; UINT:millisec; UINT:microsec. Automation Studio含有许多功能强大的函数,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