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三个通道对温度控制的阀门选用,急!!

楼主(2005-02-22):
现要用阀门控制三个通道:热水(80-100度)、自来水、冷水(7度左右),通过控制三个通道的阀门的开关频率来实现对温度的控制。 其中:1、水中含沙子;2、数量为:8个。3、材质为:铸铁,铸钢; 4、规格:DN32*5,DN50*2,DN100;5、阀门开关的频率较高; 6、要求价格要适中,最好是国产的。

楼主:
还是没人回复,晕!! 就每个高人能帮帮忙?我的邮箱:horseman_2004@126.com

网友A:
吴忠的可能有

网友B:
有一种恒温混水阀,流量10吨/小时,该阀本身带有冷、热水压力平衡装置,不会因为冷热水的压差变化造成混合比例偏差,另外阀内有机械式温度传感器,恒温精度±1.5度以内。 如果您想了解具体情况,在本论坛请留下你的Email,随后将用电子邮件把有关资料发过去。

网友C(2005-05-18):
应该选用电动三通球阀吧,具体技术问题请致电029-88629065

网友D:
水中含沙子,请注意!

网友E:
我觉得用气动V型球阀比较合适

网友F:
三通球阀应该可以,可选欧美尔,国产也有

网友G(2005-07-01):
To:中子 您可以考虑一下用三通球阀,开关频率较高没有问题,气动电动可有您现场的具体情况而定。至于介质中有沙子,需了解其沙颗粒的大小,实在不行可以考虑用硬密封阀座的。工艺上,温度控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