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态王的新图库吗?

楼主(2005-02-22):
各位大虾:有组态王可以调用的新图库吗?组态王现成图库太少图了!选择余地不大.

网友A:
没有,你可以在别的图库上下载然后通过位图方式粘贴到画面即可。

楼主:
位图方式做的图元是不能动的!

网友B(2005-04-12):
我也想要图库,另外一种方法是编辑现在图库中的精灵,也能实现动画连接,不过太麻烦。

楼主:
请教一下楼上,怎样编辑现在图库中的精灵?

网友B:
先将精灵打散,然后再组合成单元。就可以进行动画连接,不过窗口和精灵的动画连接不一样。

楼主:
我使用过几种国产组态软件,觉得组态王,力控,MCGS等的图库都差不多。世纪星的会多一点,而且如果掌握方法,它的图库大部分图元可为其它组态软件所利用。真有点替它不值!

楼主:
对,世纪星的作图功能确实好一点,画一个复杂一些的图形组合后,放大缩小都不会变形。其他的组态软件就差一点。

网友C:
是呀,图库确实少的可怜。

网友D:
土库太少!!!组态王能不能学习一下别的组态软件? 我所用过的组态软件犹如鸡肋!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真正用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想弃之!

网友E(2005-05-22):
是呀,我在用组态王做项目时很多的图形只能一笔一笔的画,它的画图功能又远没有专业制图软件好用,真是很烦!

网友F(2005-09-24):
是啊 !开发者不知道怎么搞得 不丰富图库,光是吹牛!

网友G(2005-11-17):
是呀,我在用组态王做项目时很多的图形只能一笔一笔的画,它的画图功能又远没有专业制图软件好用,真是很烦!

9494,HAO FAN HAO FAN!!

网友H:
楼上的,组态王的图元素可以自已做啊,做好后加到图库中.如果对自己做的图元素编程,还可以进行动画连接,很好用的.小弟就做过.

网友I:
不知道大家用过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没有,图库很丰富,比其他家多很多,而且还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大家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J(2006-10-31):
各位大哥:我初次接触组态王,如果要在画面上做一个复归型按钮来控制PLC的某个位元件的启动与停止(在组态王中的按钮只有三种状态即置位,复位,切换),应该如何去做?请赐教!

网友K:
楼上的,在按下的命令语言里将要控制的变量置1,在弹起的命令语言里将要控制的变量置0。

网友J(2007-10-19):
自己做!随自己的个性自己设计吗!

网友L(2009-03-03):
那位大哥有组态王图库啊 拜托给发一份 万分感激
0819LB@163.COM

网友M(2010-05-15):
我现在做一个泵站的监控,可是位图黏贴过来的不能动,很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