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如何把组态王中数值传给SLC500

楼主(2005-02-22):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在组态王6.5版本(64点)中,如何把数据传送给SLC500中,例如:我在组态王画面中要写入一个时间数值,然后怎么样传送给SLC500中的时间计数器,我在SLC500中用变量N7;0,现在就是如何在组太王中把数值传给变量N7;0.望给予指导!先感谢!

网友A:
首先组态王中该IO变量的属性要采用可读可写的形式,另外不知你用什么通讯软件与SLC500通讯,一般用RSLinx或找组态王要看有没有免费的软件可用。利用DDE进行连接~~~

楼主:
我就是用RSLinx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