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气体优先阀

楼主(2005-02-22):
又叫顺序阀,或定压阀;在天然气站上有用,是高压的32MPa,找到了一个厂家名intermech,但我只用在低压场合0.5~0.8MPa,不知道有没有现货,其实连厂家,经销商,型号统统不知.大侠们帮忙吧!

网友A:
是使用在压缩天然气吗?当气源压力降低后,用该阀直接切换到第二级调压器,如果是这种用途的阀,我也在寻找。

网友B:
这是做什么用啊,能不能说清楚点。我知道在天然气领域FISHER的阀很多。

楼主:
是用在压缩天然气;类似液压系统的溢流阀,不过应不受出口压力影响,保证入口压力达到期设定值后即泄放,频次较高。

网友C:
你说的工况不是很清楚,不过国内有也不多。

网友A:
在燃气行业这种阀称为放散阀,用放散一部分气体保证系统压力的稳定。为什么要用这种阀去保证系统压力呢?即浪费气源又污染空气,燃气调压系统应该使用专用的燃气调压器(燃气减压阀)。 放散阀也用于燃气调压系统,而是连接在调压器的后面,起到安全和不间断供气的作用,一旦调压器发生故障其输出压力超出燃具的使用要求,放散阀会自动放散一部分气体保证系统临时供气,在燃具停止工作后再去维修调压器。尤其是重要的燃气工业炉窑,如果没有放散阀整个炉窑及其产品都会报废,经济损失会很严重。在高压燃气调压系统经常用压力容器上的安全阀代替放散阀。 如果你想详细了解情况可以到“博燃网技术论坛”与燃气界的高手交流。

网友A:
放散阀在北京燕山工业燃气设备有限公司有售,口径有DN40和DN50两种,电话:010-64268578

楼主:
说得对,不过我的系统考成绩没有办法,是个加热膨胀系统,必须放气,由于膨胀量不多不少,所以不时就要放气;当然由于诸位说的原因,排出的气就没进入大气,而是进入了约0.2MPa的管网内,所以,安全放散阀就不敢用了。调压系统也没法用。

网友A:
放散阀的出口可以接到0.2MPa管网内,但是要对该阀改造一下,主要是对弹簧腔体调节螺栓的密封。

网友A:
意大利tatarini(塔塔里尼)有一种先导式放散阀,通过放散可以精确的保证系统压力。

楼主:
如果放入管网压力为0.35MPa呢?我想是不是更有难度?

网友A:
如果管网压力不能固定,或有波动,可以把放散压力定在上限,放散压力一定略高于管网压力,不然气体就要倒流了。

楼主:
这点倒是可以放心,我们系统工作压力不低于0.9MPa,现在想办法降下来,因有彭胀现象,要不时放至0.2~0.35管网中,频繁时可能10分钟一次。我只是担心两点:1。放散阀是不是安全放散阀,能不能频繁开启;2。背压会不会对开启压力点造成影响。

网友A:
放散阀允许频繁开启,国外被称为“咳嗽阀”。 “背压”(如果指管网压力)不能高于放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