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的工作频率可以降到最底多少HZ?

楼主(2005-02-23):
请问变频器的工作频率可以降到最底多少HZ? 输出的转速是线性的吗? 对扭矩有何影响?

网友A:
频率几个赫兹也能运行, 输出的转速应该是线性的, 理论上是恒转矩, 不过在低速运行时,要注意电机的散热,

楼主:
低速是为什么要发热呀?

网友B:
低速时激磁电流过大,加之散热备件不好

网友C:
工艺设计时要尽量避免让变频器长期低速运行(<15Hz),否则对电机及变频器不利。

网友D:
台达V系列的0HZ都可以150%转矩输出,更别说0.1HZ了啊!

楼主:
50HZ是输出转速为1400RPM, 那140RPM的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E:
我用过日本在中国生产的某牌变频器,是矢量控制的,2。2KW,带2。2KW电机,用在铣床上,恒转矩负载,普通电机。其说明书称可在0-400HZ之间调节,结果是::低于18HZ就发生过流保护或者有时发生过压保护,这个事实你们如何解释?????? 变频器在几个HZ运行是可以的,那是空载或极其轻微的负载!!!!

楼主:
在低频下面到底能用吗?

网友D:
当然可以用!

网友F:
请进入www.sankenld.com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