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急

楼主(2005-02-23):
各位大侠,本人用松下的饲服做了一个速度闭环控制,采用的电机是400W,但是在运行的时候只要外界稍微有一点干扰,例如用手按住皮带,力矩急升到300%,出错.400W的电机应该说力矩是很大的,为什么用手就能按得住?是速度PID调节不好,还是其他地方设置不好.请各位帮忙思考一下.谢谢.

网友A:
驱动器速度环增益pr11设小了吧。设大些看看。

网友B:
换富士的吧,性价比最高。使用方便,供应商服务也好,您在什么地方,怎么联系您。

网友C:
沈阳人,不是我说你的东西不好。就算换了你的机子,参数设置不变,照样出那样的问题。 承认不承认? 更何况,换来换去,总脱不了日本货。 别人是来请教技术问题,不是寻求供应商的。 一般说来,皮带轮带动应该是阻力力矩过大。最好的方法是加减速机(事先说明,我可不是卖减速机的在此打广告)。增加速度环及位置环增益可能效果不显,而且噪声会增大。

网友D:
是呀!!支持楼上的,别人是在这里寻求技术而不是想买你的富士伺服。

网友C:
就是咯,看了就有气。

网友B:
楼上各位心态是不是有问题呀,楼主说的现象难道是楼主电机选的过小吗?仔细看看,楼主说的现象您就知道,那不是电机功率问题。是电机有故障。电机不争气,你有气有个pi用。

网友E:
电机有故障还是参数设置错误、或者是电机太小,从现有的描述中,还真看不出来。用手按住皮带,这个力不会很大,不过,力矩是多大?或者说,皮带轮半径多大?

网友C:
沈阳人,老刘,你们两个我是经常见到发贴子的了。 只不过老刘的全是技术性的,很让我佩服。 沈阳人,自己好生想想,到底是你做生意急于求成还是别人心态有问题?楼主的故障是我亲自碰到并解决过的,并且机械结构的细节也能估计出一二。 你现在的专业水平应该还是先别卖伺服好些。

网友B:
to 野球拳十级 很好呀,你可以帮楼主解决一下,老刘已经声明过,是做技术的,我也声明一下,是作销售的,各有侧重点,这你都不知到? 楼主伺服输出扭矩正常情况不会超过100%,100%--300%不是用手一按,就能按住的,你以为楼主在用步进电机那。加减速机,哈哈,好主义呀,1个NM负载,100个NM输出,当然按不住,如果能合理解决问题,卖减速机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卖东西不好吗?没有卖东西的,用户怎么办?都自己生产?我发帖子不一定需要你佩服,不过,如果让您老人家(因为只能是老人家拉,如果是小毛孩也就谈不上生气的问题拉)生气,不好意思,SORRY,希望不要气坏身体。最后,不好意思的说一句,伺服我还是要卖,而且要大力推广,您老人家这点就不必费心拉。

网友C:
沈,没你想的那么小心眼,也不必那么多废话。这是个技术论坛。 如果阻力矩是旋转的重而长的杠杆,你看用手按得住否。根本不用按,只须拨动几下,杠杆就会上下波动,幅度越来越大,直至伺服ERR。 你若不信就把你的富士电机配给他看搞得定否。只不过楼主并不见得想换。

网友F:
你伺服哪里买的啊?电机有问题的话你拿过来修修,中国指定维修点!上海淮安路681号!021-32270029*231

网友B:
to:野球拳十级: "如果阻力矩是旋转的重而长的杠杆",提醒一下,楼主原话“例如用手按住皮带”,相信,按皮带与“按旋转的重而长的杠杆”不会是一回事吧,好象初中生也应该知道皮带轮与杠杆的区别。 不过,您能修改对人的称呼,本人还是为您感到高兴,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是做人的起码准则。 我卖的伺服在工控界里可能算不上很多,不过,至少一点可以自豪,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做的客户,只要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没有一个需要到网上来探讨的。我到是希望楼主试试富士电机,至于楼主想换还是不想换,自有楼主的道理,我们只能是提出我们的建议,供楼主参考。网上发言,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如果得罪拉谁,也只能说一声SORRY,包括对您。

网友G:
视觉和运动应该是一家的.谁也离不开谁。。:)

网友C:
老宋, 细节不想与你多说,总之这种机械结构是有的,只是不知楼主的机械是否这样。 改变称呼也无不敬之意,只是希望做到言语简节。 另外我想要强调的是伺服特别是几大厂家的品牌做为一种成熟的产品,如果不是人为误操作它是很难随便就坏的。出了上述问题我们更应该找到原因而不是随意就更换电机,否则是对你口袋里的钱不负责。 我是专职开发数控系统软件的,可能对伺服变频等硬件算不上精通,不足之处还望见谅。

网友H:
检查是否有以下的问题: 1.象这种电机不宜直拖,因为力矩比较小。 2.使用的模式不当。 3.PID参数调节不合理。 从现象上看,闭环的转矩-转速特性很软。PID参数调节不合理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