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伺服,使用位置控制,单片机的IO口发出的脉冲,频率肯定有抖动,是否有影响,谢谢

楼主(2005-02-23):
(无正文)

网友A:
只是定位的话,基本没有影响。

楼主:
谢谢。我担心会有异响,或别的什么,是否要对滤波器参数,升降速时间进行设置,另外,软起动时间什么情况下设置?

网友B:
“单片机的IO口发出的脉冲,频率肯定有抖动”是程序不合理,正常不应该出现。

网友A:
有没有异响,这个看你的频率抖动有多厉害。如果不是很在乎电极响应速度的话,把位置增益调低一点。其它的根据需要来设吧。

网友C:
伺服电机在加上始能但未给转动信号时,为什么用手转不动电机轴?

楼主:
请教周公,单片机的IO口发出的脉冲,上下升沿之间的指令数如何做到精确相等,除非不做别的事情,不发生任何中断。

网友D:
你的程序有问题,如果使用定时器中断是不会有频率抖动的,如果用延时来实现输出脉冲是不合适的。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电机执行时是有响声的。 电机使能后,电机有保持力矩,肯定是手转不动的,除非电机功率很小,即使你拨动了,放手后,它仍回到拨动前的位置,这就是位置环在起作用,要让电机转动,必须给它位置指令。

网友B:
如楼上所述:单片机的IO口发出的脉冲可以采用定时器来给定上下升沿输出时刻,定时器工作在中断方式,与指令数无关。

楼主:
我理解定时器中断的工作,如果当前正在服务于别的中断,定时器中断就得不到及时答应。除非中断能嵌套。况且定时器中断在实际运行中因单指令、多指令的存在,响应时间也有抖动。谢谢TelTruth,他告诉我,可能电机执行时是有响声。

网友E(2008-09-13):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IO口发出的脉冲,频率肯定有抖动”是程序不合理,正常不应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