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用电路

楼主(2005-02-23):
各位老师:如何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继电器的吸合和断开(按钮按下时吸合再次按下时断开).

网友A:
那要看的你按钮是什么样,是点动的还是其他的

网友B(2005-04-04):
可以做到,可惜我不能传图。不能把具体电路传上来

网友C:
是自锁的按钮吧!

网友D:
可以做到,你有CAD吗?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D:
已经发了注意查收

网友E:
用点动按钮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F:
用带自锁的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G:
拿两块去家电配件买一个电视机开关

网友H(2005-05-05):
这样的问题拿来问是不是有一点浪费时间,同志们我建议找一点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