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MA终端能接入公网但不能接入私网
仙道 彰

楼主(2005-02-23):
本人目前发现,我司的一款CDMA终端能接入公网,但在西安邮政却不能接入陕西联通为其分配的VPDN,奇怪呀.请林工,解释一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A:
初步判断是陕西联通的VPDN设置问题,你再检查一下VPDN名称和密码,用户名,流控制等设置是否正确! 到现场后有什么问题再QQ沟通。

网友:
先谢谢林工了.不过现象有点奇怪.也不是说一定不能接入私网,是某些台可以接入,但一些又不能接入私网

网友B:
周末打球么

网友A:
周末加班哦!当然晚上会去放松一下!

网友C:
这应该是你的UIM卡VPDN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