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速再同步的原理

楼主(2005-02-23):
最近因为需要,要读一些关于电机检速再同步的资料.可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到现在对于这些了解的很少.就是当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在突然断电后,电机以free run状态运行,如果马上由变频器供电,要求供电瞬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接近电机的当前转速,如用变频器估算电机转速呢?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2008-08-25):
采用频率搜索,施加不同频率的电压,当施加频率等于转速时,滑差为零,电流最小,暨此可检速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