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问:Assert

楼主(2005-02-23):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调用Media Player程序的,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shell "C:\Program Files\Windows Media Player\mplayer2.exe"

楼主:
我想调用具体的一首歌曲 能都详细告知操作步骤 谢谢

网友B:
feier: 不好意思,前一段时间有点忙,没有看到你的问题,对于你对我的信任在此表示感谢,至于你的问题,"终于明白工程师就是工人"已经代我回答了,希望以后我们还可以多交流!

网友B(2005-03-29):
Shell "C:\Program Files\Windows Media Player\wmplayer.exe E:\music\雪人(男).mp3", 0 按照我上面的这个例子做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不过这个是后台运行方式,如果要想前台运行只要把0改成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