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开机显示E7故障

楼主(2005-02-23):
本公司有两台这样的故障,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那个型号的

网友B:
电源板上面的单片机通讯故障。

网友C:
国内常使用的三菱变频器分E,S,F,A系列, 报警号E.6(E.7)是通讯故障。 E,S系列通常是一体化模块电源部分坏(不易维修); F,A系列通常是CPU板或驱动板电源部分坏

网友D(2006-04-02):
我有一台三菱A540系列开机显示E7故障,如果是单片机故障,各位大哥我应该怎样修?

网友E:
把2601换了

网友F:
返厂吧.送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