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1X求助

楼主(2005-02-23):
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我有台M1X,2.2的机器,故障点查出来了,就是有个三极管,型号是5.1M-(应该是型号吧),我找不到跟它一样型号的三极管,想问一下,有什么三极管可以代替?? 我找了一个(不知可以用否),我量它的PN之间的阻值差不多,不知可以代替伐?? 还有就是这个是很小很小的三极管,贴在线路板上的, 请指教,谢谢!!

楼主: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三极管可有新型号替代, 机器的故障原因是:运行就报OC,我已找到故障点,是一个PC924坏了,有2个脚短路,导致旁边的贴片电阻及贴片电容烧坏(已找到相同的替换),板子的反面我查到一个贴片的三极管坏,型号就是 5.1M-,没元器件换,所以想问一下,有什么型号可以替代的吗? 谢谢!!

网友A:
照你这么说的话,模块一定坏了吧! 5.1M是5.1V稳压管,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来电咨询:021-64831519 张 工

楼主:
TO:火箭 模块是坏了,不过二极管特性没坏,坏的是它的2个小针脚,没办法,还得去买块模块. 以后我有M1X问题,请你不吝指教.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