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如何解决PH变送器显示值跳动?

楼主(2005-02-23):
有3块优泰克 的PH变送器, 型号为 2050e,用户用在发酵罐中在线测量PH值,发现数字老是不稳定, 如显示5.68,7.89,6.36上下波动,无法稳定, 听该公司人员需接地良好. 请问: 如何用较简单的方法判断仪表是否良好接地? 正确的仪表接地如何进行? , 详细的步骤是如何的? 如果仪表接地一切正常,该如何解决显示读数的跳动问题? 急急!!

网友A:
你可用示波器检测PH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正常是稳定信号,如有干扰会显示杂乱波形,想法子消除就可以了!

网友B(2005-08-07):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由于电缆的故障造成的.因为变送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 在盘柜接地的情况下 一般不会干扰 可以采用替换的办法 来检测仪表的问题 即电缆 电极 变送器 如果都没有问题可以检查PLC的设置

网友C:
电流信号要隔离。我公司专业生产工业pH计,详细情况可联系:027-86305211 朱工

网友D:
不一定是接地的问题。我公司的PH变送器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你保证屏蔽线接触良好前提下,可以查一下是不是环境因素造成的,比如电极与信号线接触处进水,或接触不良(信号线拆下来再立即接上有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E(2008-05-06):
E+HCPM223/253 PH分析仪显示值不稳定,波动大是什么原因?更换新的变送器后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估计是变送器有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解决以下!应该与点缆信号干扰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