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破碎

楼主(2005-02-23):
我有一块西门子TP170A的工控触摸屏,触摸屏破碎,液晶显示器显示没问题,触摸屏为5.7英寸四线电阻屏,是否能够用市场同样规格的其它品牌触摸屏更换就可以.

网友A:
推荐你用proface的触摸屏,5.7英寸proface有五种型号供你选择. proface电话:021-68889825

网友B:
可以的,我们施耐德公司的产品就行,联系电话010-51662535-26

网友C:
如果是用的S7-300的PLC,建议还换siemens的。 如果是别的PLC,换Proface的吧。

网友D:
韩国M2I的触摸屏的也可以的yingyouwei@hotmail

网友E(2005-05-13):
用Eview的吧! 0510-2609077周贺

网友F(2005-11-16):
三菱F940感应板碎了,上海哪里可以修复,价格多少?           E-mail:chg-2005@sohu.com

网友G:
F940的感应板我司可修复,现有4块配件,www.gdyufen.com
sales@zsplc.com

网友H:
用别的替换可以,但是画面程序要重新修改一下

网友I(2007-08-31):
楼上有没有西门子OP17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