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emory地址分配及组网。急~~

楼主(2005-02-24):
我使用仿真器LTM-10A调试成功了一个程序。现在我要把它烧写到控制模块中的FLASH中去。可是添加device时,按SERVICE pin, lonmaker根本没有反应。不知道程序模板中的release设备的memory设置会不会影响组网?我要把程序烧写到集成了FT3150和64K FLASH的控制模块中,程序模板中的release设备的memory地址应该怎么分配? 后来,我就调整了memory设置,再编译程序,对应的release文件夹下面的.NEI文件变的很小,只有10k。以前都是78k左右的。 还有,当我定义的网络变量较多时,编译时会出现RAM NEAR NO MEMORY的错误。是否也和memory地址分配有关? 急等回复! 十分感谢。

网友A:
还是你的ram不够 改成far类型。。。。。

网友A:
1、可是添加device时,按SERVICE pin, lonmaker根本没有反应。 通讯问题???看看网卡诊断程序能接到ServiceMessage?? 2、不知道程序模板中的release设备的memory设置会不会影响组网? 一定不会。。。。 3、我要把程序烧写到集成了FT3150和64K FLASH的控制模块中, 程序模板中的release设备的memory地址应该怎么分配? 正常的flash类型 for example: 29ee010 扇区128字节 16k 0000-3fff system 4000-7fff app 2、.NEI文件变的很小,只有10k。以前都是78k左右的。 nei的大小和程序有关系。可是不会这么直白。。。 3、还有,当我定义的网络变量较多时,编译时会出现RAM NEAR NO MEMORY的错误。是否也和memory地址分配有关? 看看内存部分的分布。。。近处没有了。用远处的far 类型。。

楼主:
风云_机会: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以前烧写其他的程序时,可以正确组网并通信的。所以应该不是网卡的通信问题。 如果内存地址分配和实际硬件不符,是否会引起不能辨认设备,而无法组网? 我是64k的flash,内存地址该如何分配?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内存地址分配和实际硬件不符,是否会引起不能辨认设备,而无法组网? 失败。。。applicationless 状态 我是64k的flash,内存地址该如何分配?十分感谢。 16k system image 16k app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