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进行PLC仿真时如何定义各变量的寄存器

楼主(2005-02-24):
小弟刚接触组态王,麻烦各位帮帮忙,谢谢

楼主:
小弟因为没有相应硬件设备,使用组态王建立工程定义各变量属性时连接设备用了PLC仿真,但是不知道寄存器怎么定义了。请教各位,离散I/O变量,模拟I/O变量应该对应什么寄存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