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我的电脑windows2000sp4跟西门子plc通讯兰屏,问其何故?

楼主(2005-02-24):
我的电脑配置如下:技嘉865pe的主板,显卡是艾尔沙518,p4 2.4G,windows2000 sp4操作系统,step7 5.2. plc为西门子s7-314,在传程序时,有时候出现兰屏,问其何故?

网友A:
没遇到过,是不是你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B:
升级你的ie6.0

网友C:
如果装的没有问题就不要打电话问西门子了,他们会告诉你软件在SP3/SP2下做的适用,实在不行重装系统吧!

网友D: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问题 建义你用WIN2K SP2系统

网友E:
请教高手: 我的系统也是win2000pro/sp4,ie6.0 , step7能运行,但wincc启动后自动关闭,是不是也是sp4惹的祸. wincc step7没有授权可以用吗?

网友A:
wincc没有授权可以组态,不能运行。

楼主:
单位这批电脑都是这样的毛病,不过我用老主板440bx,sis,815的电脑就没有问题,看来真是电脑硬件的事,用西门子还要用老电脑,真是郁闷!郁闷死了。

网友F(2005-03-27):
WINCCV6没有授权可以组态运行,我用的就是win2000/sp4 ie6.0 step7 v5.2运行很稳定。启动后自动关闭情况,开始时我也碰到,这是因为安装西门子软件时安装不完全造成的。

网友G:
看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哦,我单位几乎所有的机器都有这毛病,组态没问题,但一跟PLC通讯就蓝屏,很郁闷! 我的系统跟你的一样,机器全是DELL-GX270。

网友H(2005-05-13):
我碰到过一和PLC通信,就重新起动.原来是端口的问题.

网友I:
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网友B(2005-09-27):
安装西门子软件时安装不完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