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报过流

楼主(2005-02-24):
我有一台三菱A540-11KW变频器运行包过流,问题在驱动板上,电流检测,驱动都换过了,还是报过流,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查变压器、输出反馈电路、单片机。

网友B:
和我的机器故障一样,一运行就过流片子换完了,还是不行,奇怪. 请大家指点. 谢谢

楼主:
不行啊,我把开关电源都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C(2007-03-05):
我有一台三菱A540-11KW变频器空载运行报过流,设定10赫兹启动报加速过流,设定0.52赫兹报恒速过流;与另一台同功率A540对比测量基本一致,同一个主控板试验,请哪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D(2007-04-26):
很明显驱动反馈故障

网友E:
有没有那位真正了解三菱变频器的

网友F:
模块或驱动有问题.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G:
 三菱A系列的机器检测功能非常强大 检察模块 更换光藕 多半是光藕有问题

网友G:
 三菱A系列的机器检测功能非常强大,检察模块,更换光藕 多半是光藕有问题

网友H:
驱动有问题

救命呀!

网友:
一般变频器OC故障,可能就是主板坏了,有一条电流检测回路,可以把他屏蔽掉

网友I(2007-07-19):
电机进行优化没有,查看电机及线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