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纸记录仪全接触

楼主(2005-02-24):
随着科研力量的持续投入,我公司的无纸记录仪已形成质量稳定,外型美观及类型齐全三大特点。作为国内DCS及PLC的研制生产厂家,浙大中自在无纸记录仪方面有着强有力的科研力量保证,保质创新,满足客户广泛需求是我们永远的追求。在我公司网站www.sunytech.com上有各类无纸记录仪及自控系统的资料供大家下载,您也可以与直接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为您提供齐全的信息。

楼主:
VPR300系列,可支持16模拟量输入(万能信号),8模拟量输出,12继电器输出,128M内存+优盘转存功能,PID调节,累积补偿(1、气体开方补偿2、一般气体线性补偿3、天然气开方补偿4、天然气线性补偿5、饱和蒸汽补偿6、过热蒸汽补偿),RS232/RS485数据转存功能,基本型,增强型单色,增强型彩色。

楼主:
通道数:最多16 输入: Ⅱ型标准信号:0-10mA(可配电)、0-5V Ⅲ型标准信号:4-20mA(可配电)、1-5V 电压小信号:0-20mV,0-100mV 热阻:Pt100,Cu50 热偶:B、E、J、K、S、T 脉冲信号:0-30kHZ 开关量信号:低电平0-3V,高电平7V-24V 隔离阻抗:20兆欧 @500V 模拟输出: 电流4-20mA/0-10mA RJ11通讯口,RS232/485协议 USB口 最多12个继电器输出报警 记录间隔: 1/2/4/5/12/24/36/48/60 记录容量:32/64/128 屏幕分辨率:320X240,刷新频率:1Hz 实时显示通道:2/4/8/16,实时趋势显示,棒图显示,历史追忆,USB显示,日累积/月累积简明查询。

网友A(2006-01-13):
浙大中自公司这么好的技术实力,应该为国家做点事,把以横河为代表的日系记录仪全部替换掉!!!

网友B:
  建议浙大中自公司开发一款功能更强大,外观更漂亮的无纸记录仪,我个人认为要瞄准国外市场,替代日本和美欧的产品,要对自己有信心。

网友C(2006-03-06):
      使用中,无纸记录仪出现1  .黑(或白)屏后怎麽办?2.  密码丢(或被别人更改)后怎样处理?3. 最好能附张无纸记录仪的原理电路图或是检测关键电源点?

网友D:
无纸记录仪还是日本横河的最好,仪表仪器这方面国产的不行,看看国外的就知道,ABB、横何、罗斯蒙特,国内的产品呢???

网友E:
回答楼上的朋友,国内的有生产无纸记录仪的,具我所知有7家。
比较高端有3家,他们是:浙大中控、北京英华达、杭州盘古。(其中杭州盘古发展的速度相对快些)
低端的有4家:他们是:浙大中自、沈阳兰申、成都倍佳、昌辉、北京昆仑(天成)。
说的不好请多多指教,lqz101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