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来星三角改用变频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5-02-24):
请教:原来用于均质机的90KW电机,现欲改用变频器来控制速度,请问原来的接线方式该如何来改???(原来六根线进电机,U、V、W;X,Y,Z)急急!!!!!!!!!!!!!

网友A:
联结成三角型,如果是U-X,V-Y,W-Z三相排列,则U-Z,V-X,W-Y,分别联结。

网友B:
最好确认一下电机的名牌数据和变频器的参数,确定用星接还是角接

网友C:
如王仁祥所说的,然后uvw接到变频器的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