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救我啊!为什么LG5010伺服放大器(会停?
bdemq dd wgu

楼主(2005-02-24):
这个LG5010伺服放大器会工作6个小时就停,并报警说程序错误,为什么会这样啊?用风扇吹就会在停了以后,复位以后又能工作了,好像是温度问题,可是为什么会在停了以后又马上能起动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侠们救我啊!

网友A:
如果电流并没有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话,可能过载参数设置不当。设置I2T到合适值。

网友(2005-04-20):
哦,我也觉得可能是这样,不过我的参数和其它设的一样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我发现是一个器件,热了后就会失效, 搞得我头好大啊!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B(2006-07-06):
是呀我得5010 也是这毛病,那位大师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C(2007-06-08):
我们也碰到这问题了,这种袜机上使用的5010,运行几小时后就要停机,有这类说明书的也可以卖我们,麻烦大师们帮一下忙,非常感激!

网友D:
问题这么严重?!应该找原厂要求解决问题,或者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