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救:S7-200电源板CPU224短路故障 !!!

楼主(2005-02-25):
一台西门子S7-200,CPU224,输入220V,电源无显示,发现内部电源板上一个2A保险管熔断,一个贴片整流桥内部一组桥臂短路,标注DF10S252,我更换了一片较大的塑封整流桥RBV-606,和一个5A保险管,但是一通电,5A保险管熔断,塑封整流桥RBV-606正常.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维修过此类故障,如何搞定?

网友A(2008-09-18):
你查一下里面某个稳压管是不是坏了,我也正在修这个东西。

网友B:
开关IC击穿,修这最好串个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