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22kw 报oc1加速过电流?

楼主(2005-02-25):
三菱-a540-22kw 报oc1加速过电流?主路没问题,猜想开关电源也没问题,查驱动也没查出破绽,我对驱动电路还不熟,还是怀疑是它的问题,敬请专家指教怎样检测。会不会是别的故障,请提出自己的见解,有谁见过这样的问题,请赐教!!

网友A:
用在什么设备上?加减速时间是否合理?

楼主:
空载时,一运行就报过流co1,加速时间没问题,调过了。还请指教!!

网友B:
功率模块可能有问题需要专用设备来检测我们可以帮你13361342218

网友C:
以前变频维修过吗?富士变频风扇 要不是一批的 也出现你的情况 再一个你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IGBT的触发有无问题(比较的看)主回路也可以用此方法 主回路有二极管特性 我的邮箱是rwxoyj830129@yahoo.com.cn 欢迎一起探讨

网友C:
把提升转矩参数改改

网友D:
变频器过流原因很多: 1.主控板 2.驱动电路 3.IGBT损坏 4.过流检测电路误报 一般较常见的是:2,4;自己一步一步来,有需要帮助联系:0531-8658780 空载,报过流模块很危险,可以先断开主回路IGBT的电源,测驱动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