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变频器

楼主(2005-02-25):
各位大侠好,我有个问题要请教 最近做一个系统,用380V的三相交流电机,功率750W,因为价格上和其他方面的因素,我想选单相变频器,我原来没用过这个东东,那应该选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呢,是不是要高一个级别,而且我的系统功率不大,控制柜内没有其他强电干扰,我不想加电抗器,可不可以,另外,这个变频器的U,V,W直接接电机就可以了吧,还是有什么特别讲究 最后衷心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不需要高一级别和加电抗器,单相变频器一般输出电压为三相220V, 把电机改成角接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只需把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就可以了,我这有一台康沃的单相2。2KW变频器,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优费卖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