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采集方案

楼主(2005-02-25):
采集条件 脉冲频率 20--100KHz 4通道 可选CPLD,性价比尽可能高

网友A:
如果脉冲频率 20KHz--100KHz,可以采用定时/计数方式;若脉冲频率 20Hz--100KHz,建议先进行F/V(I)转换,再用AD采集。 因为当频率变化太大,采样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用定时/计数方式,采集数据的精度不可能在全范围内满足要求。 采用何种方式主要取决于系统精度要求,(1%?/0.1%?)。 一般F/V(I)转换的精度,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可达到1%--0.3%

网友B:
LabJack UE9 应该可以满足您的要求,你可上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