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的histdata数据为什么总是读不到

楼主(2005-02-25):
我按帮助上的建立了histdata的连接,建了datadir,filename,writefile,等变量名,问什么还是无法将要求的历史数据写到excel里去,intouch里要设置什么吗?不同的HISTDATA连接是不是就在datadir前面加个前缀比如HDWdatadir这样就可以了阿? 请大虾指导,:)

网友A:
你可以建立Error变量,看看出了什么错

楼主:
error提示startdate is invalid,可是我的时间格式应该没问题啊我给startdate赋的值是02/24/00,这会有什么不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