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V 60Hz 如何变为380V 50Hz

楼主(2005-02-25):
电网电压460V 频率60Hz 设备额定电压380V 频率50Hz,多台设备加起来总功率为100Kw,PLC控制的泵类负载 460V 60Hz 变为380V 50Hz, 除了用变频电源厂家生产的已有的产品 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能不能用变频器解决?

网友A:
用变频电源可以解决这个方案,这种方案我们有很多成功案例 除了这种,还有种方法就是换电机,变频器不行的

网友B:
最好用变频电源,技术也比较成熟。 jtx16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