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选个型号

楼主(2005-02-25):
麻烦大家帮帮忙,知不知道玻璃与铝的摩擦系数。 能不能跟我算一下,有25公斤的玻璃酒瓶和铝块摩擦要选多大功率的伺服。 谢谢大家了,有知道的大哥们帮帮忙,这个我比较急,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0.9kw就够了加变频器刹车电阻

网友B:
根据现有数据,不能计算,只能猜测。 速度要多少?是否可以用减速机或在传动中实现一定的减速比?运动机械结构是怎么设计了? 上面提到0.9KW,我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不过感觉上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