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与变送器的连接

楼主(2005-02-25):
我现用的PT100只有两条线,而变送器有三个端子,该怎样接线.

网友A:
从Pt100的两根线,一头接1根,一头接2根。OK

网友B:
看变送器的接线图,其中任一个端子各接一根,按接线图画的电阻端有两根线的剩余端子与同在一侧的端子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C:
此所谓热电阻的‘三线制’接法:‘Pt100的两根线,一头接1根,一头接2根’,三根线引至仪表(三根线!),目的是为了补偿引线的阻值随温度变化的误差。注意在仪表端子短接的方法无法达到上述目的。

网友B:
是以变送器是准备和热阻同时在现场安装成一体化的,距离很短是可以这样用,如果是通过补偿导线连接热电阻到中控室的变送器上那么就不可以这么接了,同时也没有必要这种变送器了,PLC,DCS上都有可以接收热阻信号的模块,我想CHZJ125想要的就是现场进行转换的变送器吧。

网友D:
<老头子1>大侠说的"通过补偿导线连接热电阻到中控室的变送器上那么就不可以这么接了,同时也没有必要这种变送器了" 请教是指不用怎能样接呢?是“仪表端子短接”?还是“Pt100的两根线,一头接1根,一头接2根”?

网友E:
三线制在桥路中接入线路电阻,精度要搞一些。两线制也可以。

网友F:
从Pt100的两根线,一头接1根,一头接2根,此所谓热电阻的‘三线制’接法:‘Pt100的两根线,一头接1根,一头接2根’,三根线引至仪表(三根线!),目的是为了补偿导线的自身阻值随长度,温度的变化带来的误差。注意在仪表端子短接的方法无法达到上述目的。距离很小的情况下也可以用2跟线

网友C:
上帖‘补偿导线的自身阻值’中‘补偿’是动词,热电阻的引线不需要用‘补偿导线’,普通导线就可以。

网友C:
看到这个帖,我想到有个PT100一体化温变4线(芯2白2红引出)变送器有4个接线端,2白2红顺着接入就可以,输出供电2线(24V,4-20mA)后来芯子坏了,搞了个国产3线的(1白2红),我现在把变送器1、2端子短接,接入白线,后面2个接2个红线,这样计算机上显示是好的,这样接是对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