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2A PLC 编程电缆

楼主(2005-02-25):
谁能提供CPM2A PLC和计算机相连的编程电缆.价格是多少?

网友A:
自己做就可以啦,成本很低的!

网友B:
CPM2AH用hostlink与计算机通信,PLC的232口侧的DIP开关至ON,CX-P在网络类型中选sysmacway,波特率9600,7,E,2 通信电缆连线 2-2 3-3 5-9(plc) 计算机侧4,6短接,7,8短接,PLC侧4,5短接.

网友C(2005-04-30):
CPM2A PLC与计算机相连的编程电缆能用在CQM1 PLC上吗?

网友D:
一样用于CQM1

网友E:
有没有欧姆龙SYSMAC C60P系列适配器,通讯电缆和编程软件。急购!wwangzongxuan@163.com